op07反相加法器电阻有什么要求么

楼主(2016-12-13):
刚才看了一个帖子,上面用到了反相加法器,想到好久没用了,就自己仿真了一下……用op07搭了一个电路,就是图1。输入1v 输出-2v很完美;但是当我把电压了一下之后,就成图2的样子了,很费解,V-居然不是0V,说好的虚短呢?
然后我又把电路中的电阻按照op07芯片手册上的值改了一下,就想图3那样,又正常了。我翻了一下模电书,书上并没有说电阻的阻值对这种加法器的影响,只是介绍了计算方法,最后结论是只要一样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蒙逼了,是op07特殊,还是电阻真的是有要求的呢?

网友A:
是否是XMM1表有内阻设置,导致100R的时候引起的!我在做OP07仿真也碰见一样的问题过。使用1k不行,使用10K就OK。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希望高手回复,MARK下.但是实际中没有出现,你可以搭建电路测试下;

网友B:
原来是负载能力的问题。它不是理想运放,输出电流是有限的。

网友C:
没有看懂king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运放输出电流和阻抗的影响。9÷150=60mA是大多数运放无法承受。

9v是-6-3吗?

网友F:
你做实际电路的测量时,测得的电压时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