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高手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6-12-13):
打开使能端EN1并在J2端接上灯条(负载)J2两端有17V电压输出,去掉负载后电压为零。为啥呢?看不懂,问了几个人要不不知道要不不说?求各路大神给解答一下~~~~~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电路图如果来自其他人,请先确认连接的正确性,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可以直接带电测量和分析。

网友B:
你这个参数有点多,建议按照数据手册上说的,每个参考点的电压量过去,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根据手册看看芯片是不是有空载不输出,加上负载才有输出的功能

楼主:
下不到芯片资料

楼主:
这是成熟电路。就是想问问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成熟电路。就是想问问为什么?

这是Boost电路。
理论上,Boost电路在空载时输出电压可以是无穷大。显然,过高的输出电压可能损坏元器件。芯片可能设置了保护电路,在输出电压过高时将MOS管驱动关断。

网友E:
7楼是可能的。
动作也是OVP,不太可能是ISNS。

网友F(点评):
怎么早就起床,股市还早呢---“看图说话”。

楼主:
各位大神能不能通俗一点啊!小弟刚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61197.pdf

根本是偷懒不想下

万分感谢

网友H:
只能说明这款IC轻载性能不行,保护了,要用FLASE LOAD,提升D。还是选 用大器牌的,如PI。

网友I:
简单的答案来了:因为这个芯片具有输出空载保护功能,因此在LED开路时输出电压关闭了

楼主:
的确一点到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是Boost电路。
理论上,Boost电路在空载时输出电压可以是无穷大。显然,过高的输出电压可能损坏元器件 ...

还是原厂技术不行啊,总得要有个输出电压吧。因为D降不下去了。只能关掉。

网友H:
大厂的开关IC 新开发的早就解决轻载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还是原厂技术不行啊,总得要有个输出电压吧。因为D降不下去了。只能关掉。 ...

“因为D降不下去了。只能关掉”,也有这种可能。
通常D降不下去,是“打嗝”,关掉一会儿再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