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全桥逆变升压,整流输出,会烧坏mos

楼主:
逆变升压,由于产品需要,需要二次接扁桥(D32),由于有时误接,会烧坏mos,误接情况如图所示(红色圆圈),由于电源这块了解甚少,菜鸟也算不上。想请教下前辈,一:烧坏mos 的原因,二。在误接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器件不被烧;谢谢D:\My Documents\新建文件夹

扁桥D32为误接情况,正接正常

扁桥D32为误接情况,正接正常

网友A(2016-12-13):
扁桥(D32) 是焊接在电路板上,为什么会误接呢??

通电之前,核对一下,防止误接。

(以后都不用再核对了啊 )

网友B:
扁桥是设计在外部的吧
如果接错 相当于输出短路 电流很大  没做过流保护 初级MOS 很容易牺牲
防止误解  可以做对插接线端子   或者线的颜色  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扁桥(D32) 是焊接在电路板上,为什么会误接呢??

通电之前,核对一下,防止误接。

扁桥D32实际是接在电机上,目前产品出厂之前已经做好插接线端子,但是由于现场工人调试等一系列原因,会把插线端子减掉,这样就会出现接错线的情况,烧坏mos,所以想加个限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桥是设计在外部的吧
如果接错 相当于输出短路 电流很大  没做过流保护 初级MOS 很容易牺牲
防止误解  可 ...

扁桥D32设计是在外部的,实际是接在电机上(被我简化了),防止误接,产品出厂之前已经做好插接线端子,但是由于现场工人调试等一系列原因,会把插线端子减掉,这样就会出现接错线的情况,电流变大,烧坏MOS;想请教设计下:这个过流保护,如何设计,来保护mos不会烧坏(目前想到的是保险丝);谢谢

网友C:
最终的结果还是做个过流保护吧,一个MOS一个,利用MOS的内阻检测,或者在输出侧检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的结果还是做个过流保护吧,一个MOS一个,利用MOS的内阻检测,或者在输出侧检测也可以 ...

由于对这个输出侧检测(或者mos内阻检测)知道的很少,不知道你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下,或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C:
这个是我做的直流电机驱动,就是用MOS内阻做的,不知图片是否传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做的直流电机驱动,就是用MOS内阻做的,不知图片是否传输成功

传输成功,今天出差,回来好好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D:
VCC_24V与变压器之间串联合适的保险管,变压器输出也串联保险管。

网友E:
图上那个U3应该是SG3524,可以在初级加一个短路保护,利用3524的10脚或者4-5脚的比较器都行,在两只MOs管的接地端串联一个取样电阻,就不会短路烧MO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