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Tiny 85的触摸控制

楼主(2016-12-13):
先前在社区申请到一块AtTiny 85开发板,体态十分袖珍,如图1所示。遗憾的是可供使用的引脚少了点,不足以支持温度测控的资源要求。AtTiny 85的引脚情况如图2 所示。
图1 AtTiny 85开发板            图2  AtTiny 85引脚图
前几日成功兑换了一个触摸传感器,体态也很迷你,如图3所示。于是决定把两个小家伙合在一起做个触摸灯控。灯就暂由AtTiny 85上的LED来扮演。
3 触摸传感器模块
该传感器的作用为:当用手触摸时,SIG输出一个高电平;当手离开时,则输出低电平。为此在设计程序时要将与之相连引脚设为输入,这里是与PB0相连。
相应的程序代码为:
int buttonState = 0;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the digital pin as an output.

  pinMode(0, INPUT);

  pinMode(1, OUTPUT); //LED on Model A  OK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int i;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0);

  // check if the pushbutton is pressed.

  // if it is, the buttonState is HIGH:

  if (buttonState == HIGH) {

    // turn LED on:

    digitalWrite(1, HIGH);

  }

  else {

    // turn LED off:

    digitalWrite(1, LOW);

  }

}

经编译下载,其界面如图4所示。
4程序下载界面
经实测,平时指示灯熄灭,当收触摸时,则指示灯亮。说明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5触摸控制效果图

网友A(2017-01-17):
这个我之前见测评版块有发过一个类似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之前见测评版块有发过一个类似的,很不错。

就是引脚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