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时序图这么写程序对吗

楼主(2016-12-13):
一直没有输出电压是不是时序没写对?

网友A:
想想你的CS信号逻辑不对。时序图说的当SYNC为低时候Active,按照LZ的意思,必须Data信号为High的时候,你才会将SYNC使能。
其余的,还是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B:
大概看了看,你的时序有问题,写进去的值,这个是怎么计算的了?

网友C:
这样写不对啊;

CS最好一直选中;
发送CLK信号的时候,也没有延时;
发送数据这样写也不对;

你可以用示波器先看下;

网友D(2017-01-23):
1.弄好初始状态
2.接低CS
//发数据
3.1每BIT值(从高位开始)---DATA
3.2翻转CLK-------有效边沿
3.3下一BIT准备
3.4翻转CLK/是否要退出
4.拉高CS

对了:注意:如果你用STM32F4/7等,主频也很高,可能要加延时

网友D:
直接用SPI就行了啊

网友E:
哪儿错了?改好了没?楼主放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