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BT6连接Jlink是不是不稳定?

楼主(2016-12-13):
我上一个板子用GD103R8T6替换同型号的STM32,还算稳定。但这2天我调试新板子,头都大了。新板子用GD32F103VBT6,连接Jlink,一会儿能连接,可以下载程序,可以仿真。一会儿死翘翘.iar不能仿真。Jflash不能连接。降低连接速度到10K也不行,换USB插口,换USB线,补焊SWD的时钟线,数据线,换复位电容。换Jlink排线。换芯片。换Jlink。线路走线也不算很长,Jlink排线30cm长度,各种折腾都无效。每次不能连接,另外一个同样的板子,但换上STM32同型号的。怎么都可以顺利连接。我得出结论:GD32F连接不稳定。请大家说说,各位在所使用过程中,是否有出现类似的情况。还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楼主:
我自己好像找到原因了。Jlink的驱动Setup_JLink_V510t好像对GD32不友好。我卸载它,另外安装了Setup_JLink_V496m,使用正常了。

网友A:
看具体用到的外设了,有的外设会稍微有点变化的。

网友B:
这个是非常稳定的,,常用的开发工具的。

网友C:
这个是常见的,很好用的仿真器的

网友D:
可以使用 CSMIS DAP

网友D:
JLINK,ULINK,STM32-LINK都可以啊!

网友C:
这个比较下这两种器件的差异的吧

网友E:
这个一般用到时非常稳定的,,性能OK的

网友F:
这个首先确认仿真器是OK的,然后看下驱动安装是否OK的

网友F:
关于接口部分的,主要是硬件方面的了,数据线的是比较少,不要正混淆了信号线与时钟线的。

网友G: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H:
可以使用ST-LINKL连接仿真下载吗?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虽然还没入门不过对这国产芯感兴趣

网友I:
这个没有那么脆弱吧。。

网友J:
这个一般用的都是jlink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