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ADC 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16-12-13):
原因已找到,问题出现在时钟配置方面.

使用DMA通道采集两路ADC,后来改成一路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几次断电和上电过程中发现的,

ADC和DMA的配置是在网上找和例程,采用DMA中断方式.

仿真时将监控ADC缓冲区数据,每次点仿真复位按钮后,缓冲区数据就有可能改变一次,最终会在两个数据之间交替切换.
不点复位按钮的情况下,这个数据就一直很稳定,不会乱跳.

如下图,

不同转换结果的情况下我都测量了ADC供电和ADC引脚电压,都是相同的,就是说电压没变,数据确变了.从上图可以看出,大了16个AD值

经过检查,发现问题出现在下面两段程序上,注释掉后就不再出现上电ADC数值交替变换的情况了.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选择FLASH预取指缓存的模,预取指缓存使能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FLASH操作的延时周期

楼主:
再上传一组,这次变了15个AD值

加一路内部1.2V参考电压采集,参考电压 那个没跳,另一路ADC,两次差值还是15

网友A:
仿真时的ADC值很难讲的。AD十几的变化。假设Verf=3.3V,换算过来也就在十几个mv的变化量。同时MCU的VCC是连接仿真器的,并不是说VCC就能够不收到干扰。想做到iAD一位数值都不变,几乎做不到。

网友B:
看整体变化吧,只要这个值一直是稳定的,就认为读数是正确的。也可能有其他参数的影响,比如温度,电源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整体变化吧,只要这个值一直是稳定的,就认为读数是正确的。也可能有其他参数的影响,比如温度,电源的纹 ...

一直很稳定,但是每次重启后,AD值不同,但是很稳定,
同事之前也写了一段DMA ADC程序,仿真重启,没这问题,同一块板子测试的
我把他程序全部复制到我的程序里,然而也不行.

网友C:
差15还好啊;
可以程序里再加些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15还好啊;
可以程序里再加些算法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随机出现的,无法通过算法避免

网友A:
LZ能具体说说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D:
这个值整体变化是不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