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天线能够发射电磁波?

楼主(2016-12-13):
大家好,最近做个项目涉及电磁波的发射,对这个不是很懂,向大家请教一下。
项目要发射100M的电磁波作为射频发射源,通过电磁波的衰减度进行相关测量,电磁波不做数据通信。
目前选择的发射源拟采用100M的有源晶振,然后通过中心频点为100M的天线发射出去,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1)阻抗匹配:
若发射源为100M的有源晶振,天线连接线和天线均为50欧姆的纯阻性元件,那么如何考虑晶振与后面元件的阻抗匹配?是否可以认为有源晶振为纯阻性元件?
(2)信号发射强度:
天线的发射强度和天线上的电压、电流有关么?是不是有发射强度跟电流幅值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
(3)
若是该方案不可取,能否推荐一款可以将中心频点设置在100M附近的射频芯片。我找的都2.4G和433M等常用波段的,且频点不可调。我希望找到一款中心频点可以通过内部寄存器调节的芯片。

网友A:
锁相环电路,LMX2332.。45M-1.5G,我现在的机器上就有用到。

楼主:
多谢多谢,我了解一下。

网友B:
100MHz 的天线,那尺寸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