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usb的TVS管到底应该在哪边

楼主(2016-12-13):
以前一直没有搞过usb的设计最近准备用stm32的usb功能,一般会用到tvs二极管和choke,这两个器件的顺序是咋样的,什么道理。第一种,网上貌似都是这种

第二种,我觉的这种更合理,至少脉冲电压过来有一个电感做负载。

各位大侠有什么见解

网友A:
这取决于浪涌电压最可能来自那边。如果来自左边(J12外面)用下图。如果来自右边用上图。

总的来讲,上下图差不太多。楼主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浪涌电压最可能来自那边。如果来自左边(J12外面)用下图。如果来自右边用上图。

总的来讲,上下 ...

多谢你指点迷津

网友B:
TVS只能在左边,否则电感会削弱TVS的性能。比如一个静电脉冲进来,你觉得电感能承受?
电感是用于抑制emi的,只能承受小电流低电压。假如我手摸上USB插座导致一个静电放电,本来TVS可以快速吸收的,但是因为电感的阻挡结果延迟了几个微秒才到达TVS管。那么静电电压会因为这几个微秒而多上升个几十V。结果就可能导致emi测试超标。

网友C:
楼上正解,电感针对EMI,本身的抗静电以及脉冲群能力较差,应该放在左边,看你这个图左边的也应该是USB或者mirco-USB的,是输入端,因此放在左边

网友D:
如果电感怕静电,那么TVS放电感前面,否则放电感后面;
话说我没用过怕静电的电感,所以认同2图

问题不在于电感怕不怕静电,在于电感降低了TVS管的作用。而且静电瞬态击穿电感匝间间隙再正常不过。

网友E:
还用接电感?usb fs 12M速度挺低的,要是 HS 更没法接电感了.都是线上放个磁环

楼主:
不接choke?不明白了,越加糊涂

网友F:
扯犊子的我见多了,没见过几个人能真正计算出两者的区别,

你把我办公室里面的人全给惊呆了!算不出来分析出来可以么?

网友F:
工程师不是过家家,凡是不能理论计算或实验证实而只能靠耍嘴皮子来分析的,都是胡扯蛋,

网友G:
这个和具体的设计有关的。不能一概而论啊

楼主:
要求不高,usb1.1,12MHz

网友H:
要我选择的话应该是按图1摆放,TVS能多保护一个器件。
另外,现在没见到USB上还加电感的了,最后一次见到加电感的USB接口好像都得4-5年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我选择的话应该是按图1摆放,TVS能多保护一个器件。
另外,现在没见到USB上还加电感的了,最后一次见到加 ...

真的不加吗,那么什么场合加啊,lvds?求指点

网友I:
基于理论及实际测试:图一是正确的,图二是错误的。

网友J:
图一正确。不能说图二就一定出问题,但可以说没有图一好。
TVS管即使钳位了ESD脉冲,但仍然有残余电压,大约在十几伏到几十伏。choke可以比较好的抑制这个残余电压。
楼主认为图二的choke可以抑制ESD。楼上有人说了,choke并不能承受几千伏的ESD脉冲,我赞成。
而且图二的TVS的残余电压仍然比较高,仍然对后面的IC有伤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要我选择的话应该是按图1摆放,TVS能多保护一个器件。
另外,现在没见到USB上还加电感的了,最后一次见到加 ...

不加电感是为了降成本,不是说电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一正确。不能说图二就一定出问题,但可以说没有图一好。
TVS管即使钳位了ESD脉冲,但仍然有残余电压,大 ...

果然是高手,还是改了,然后还串了电阻

网友K:
我认为的原理:加TVS的作用一般以为是抑制过压,但其副作用是带来了信号线上的冲击电流(放电瞬间),这个电流有可能造成对端设备芯片损坏。我认为首先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从此原理上继续分析,加共模电感恰好是抑制了这个电流,且使得电压抑制效果更好。至于匝间击穿,用绝缘较好的共模电感即可。

网友L:
我一般不加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的原理:加TVS的作用一般以为是抑制过压,但其副作用是带来了信号线上的冲击电流(放电瞬间),这个 ...

也有道理

网友M:
TVS要靠近接口,之前不要有其它元件,否则冲击会经过路径上的元件,能不能承受就是个问题了。

网友N(2017-05-19):
TVS参数该如何选择

网友O:
如果高内阻的脉冲,放前面为佳。如果低内阻的电压源信号,放后面为好,还是认真分析干扰的来源特性。

网友P:
一般加esd和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