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线这么布可以不?

楼主(2016-12-13):
MCU带RTC的,打板回来调试发现rtc外部晶振很难起振,我用直流源供电,3.3v晶振是可以起来,显示也都正常,但是直接上5v的话晶振就是起不来,3.3v等一段时间再改到5v也都正常,匹配电容现在用的是15pf,之前也试过好多其他的,效果都是跟上面描述的差不多,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晶振电阻先短接试试

网友B:
你的5V电源有问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电源上升沿不够陡峭。
1 . 改用大功率电源。
2 . 减少电路板上的电容
3 . 增加复位时间

网友C:
把这两根线割断再测,晶体对寄生电容很敏感,你连这么长的线出去干什么?不信你多试几次,3V下能一定能稳定起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两根线割断再测,晶体对寄生电容很敏感,你连这么长的线出去干什么?不信你多试几次,3V下能一定能稳 ...

是的,3.3V确定可以稳定起振,你说的两条线已经割过了,也还是上面说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电阻先短接试试

已经短接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V电源有问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电源上升沿不够陡峭。
1 . 改用大功率电源。
2 . 减少电路板上的电容

我笔记本上的usb口就是起不来,但是接在一个usb插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不是我板子上还得加个电源部分的电路呢

网友C:
你测下连笔记本的时候,USB输出的电压是多少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下连笔记本的时候,USB输出的电压是多少V呢?

笔记本5.1v,usb插头输出5.3v,但是我接到我这边的一个直流源上5.3V也还是不行

网友D:
C2、C3的地要直接接到芯片的地,不能有分岔。

网友E:
MCU接地太搞笑了。如白线,你的地走那么远才接到铺地。然后你的电源电容也走那么远才接地。

建议:在白色箭头位置加过孔,接地。
另外,画板的时候,地线上的过孔是好朋友,多用。

临时解决方案:如白线方式飞线,一共三个焊点。飞线要用铜线直拉,不要用长导线。

网友F:
线路走的有点乱 ,尽量不要走回路,可以直走下来后分叉两边

网友G:
看看你上电的瞬间电流是否是过大

网友H:
绕的太远了。。。底线也绕的比较远。。。减小电容试试

网友I:
不知道你的MCU是什么芯片啊。匹配电容换一下。

网友J:
你现在的晶振电容是30p还是15p的?建议将电容改为15p最好先用瓷片电容。

楼主(2017-02-06):
引用 网友E:
MCU接地太搞笑了。如白线,你的地走那么远才接到铺地。然后你的电源电容也走那么远才接地。

建议:在白色 ...

学习了,感谢大牛点拨,的确是新手,确实是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走的有点乱 ,尽量不要走回路,可以直走下来后分叉两边

谢谢谢谢,谨记!

网友K:
高手,我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