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请问这个丝印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2-13):
(无正文)

网友A:
好本事,哈哈,倒过来死活找不到

楼主:
谢谢,应该是这个,但最后一个字母好像是随机的,不太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本事,哈哈,倒过来死活找不到

谢谢,因为最后一个字母的原因,不太确定就是S-8261ABRMD-G3RT2S

网友B:
厉害啊。不过要从功能上分析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