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公司的什么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13):
看中间那个标,是TI的
丝印搜不到也许是定制芯片,没必要纠结具体型号,如果不需要读取代码的操作,直接根据电路图判断芯片用途,进而找到替代品才是正路,而且相信应该很好判断。

另:我怎么看着像0831啊?TI有AD芯片叫0831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根据电路图去查芯片

楼主:
这个是AD么?我还以为是运放

网友C:
我看是2317A双运放。

网友C:
第一个字母O就代表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AD么?我还以为是运放

我没说是AD啊,我看像0831才说的

楼主:
果然有大神,还是我对运放太不熟悉了,谢谢各位

网友D:
连TI 的标都不认识吗

网友E:
运放 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