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69IDISCOVERY初始DEMO的重归之路

楼主(2016-12-13):
在接到STM32F769 Discovery开发板之处,就被它初始DEMO吸引住了,但限于测评的需要只能忍痛割爱。
随着测评的进行,总是期待着测评结束后能恢复的容貌。
真应了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STM32Cube_FW_F7_V1.4.0\Projects\STM32F769I-Discovery\Demonstration\MDK-ARM目录下终于见到了她的身影。
起初没太在意读readme.txt,于是就对其进行了编译,在12分钟的等待后终于生成了HEX,编译效果如图1所示。
HEX文件下载到MCU后,相应的界面如图2所示。然而见到的却是面目全非的一脸皱纹,详见图3所示。
    图1 通过编译
    图2 完成下载
    图3 执行效果
    无奈之下,在看readme.txt时才发现要用到ST-Link Utility V3.9来解决。起初下载的是ST-Link Utility V2.0结果发现缺少“External Loader”选项,无法使用。
    在安装ST-Link Utility V3.9之后,需执行的操作如下:
1)使用USB线将开发板(CN16)与电脑连接好,然后启动ST-Link Utility V3.9;
2)点击Connect to the target”图标以进行连接;
3)“External Loader”菜单项下选取“MX25L512G_STM32F769I-DISCO以便进行更新处理。这样能对MCU内部的Flash及外部的QSPI 内存同时进行编程下载;
4)为了清除触摸屏上的图案条纹,需按图6所示来选取全部扇区。擦除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擦除界面上的图标均被清除,其效果如图4所示。
   图4 擦除后的界面
   此时,要想恢复初始的DEMO效果,也可省去编译处理的时间,方法是在Binary目录下选取STM32769I-DISCO_DEMO_V1.0.0_FULL.hex来下载,如图5所示。至于STM32CubeDemo_STM32769I-DISCO_V1.0.1.hex的放在后面介绍。
    图5 Demo的目标文件位置
    最初为了赶进度,有些功能没能光顾,其主要原因就出在一根线上,其外观如图6所示。
    图6  OTG数据线
    为什么没有 OTG数据线就这么大的影响呢?
    因为音频和视频的数据都需要存放到U盘才能播放,没有这根线废了好大力气也没成功,为了保险只好买了这条线才解决了问题。
    在播放音频和视频前,需将这两类文件存放到U盘中,然后方能进行播放。7是用音响来播放。
    7 驱动音箱播放
    下面看一下STM32769I-DISCO_DEMO_V1.0.0_FULL.hexSTM32CubeDemo_STM32769I-DISCO_V1.0.1.hex的区别。图18是的STM32769I-DISCO_DEMO_V1.0.0_FULL.hex主界面,图19则是STM32CubeDemo_STM32769I-DISCO_V1.0.1.hex的主界面,显然二者是有较大区别的。
    图8 STM32769I-DISCO_DEMO_V1.0.0_FULL.hex主界面
    9 STM32CubeDemo_STM32769I-DISCO_V1.0.1.hex主界面
    受时间的限制,有些功能并没有进行深入的体验或拓展,如浇水、照明及门控是否真的能够为它配上相应的代码和器件来发挥功效,有待后面来实践。

网友A(2017-01-17):
可以直接播放U盘里的歌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播放U盘里的歌曲?

音视频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