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

楼主(2016-12-13):
MAX232串口电路中,V+和v-分别接的是VCC和GND。都是我有看到有的电路是这个两个脚通过0.1UF的电容都GND,这样可以吗?最近发现MAX232芯片坏的比较多,我有好几个串口板子串口不能下载,一查是MAX232坏了。这种接法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吗?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两种电路的接法的优缺点。谢谢了

网友A:
电源端用一个电容接地是拿来滤波的,这是通常要加的!

网友B:
坏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或者是232芯片是劣质的额

网友C:
好像是热插拔的时候容易坏,是不是静电?还是热插拔时感应了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热插拔的时候容易坏,是不是静电?还是热插拔时感应了大电流

我也是怀疑是这个问题。但是静电烧芯片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或者是232芯片是劣质的额

买的是不怎么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端用一个电容接地是拿来滤波的,这是通常要加的!

恩恩,得到干净的直流电压。

网友D:
老老实实按手册上的电路接就可以了,非测试状态下,被热插拔损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V-可以内置电荷泵的输出引脚,把它接地了,232侧还能输出负电压?
优缺点?一种是错的一种是对的,如何比较?

网友E:
我遇到过,不同的批次,需要的自举电容是不一样的。

有的批次只能用 0.01uF 的,用大了,或者能收不能发,或者能发不能收,或者干脆收发都不行。

有的批次,甚至可以用到 1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老实实按手册上的电路接就可以了,非测试状态下,被热插拔损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V-可以内置电荷泵的输 ...

有的手册也看到过这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不同的批次,需要的自举电容是不一样的。

有的批次只能用 0.01uF 的,用大了,或者能收不能发, ...

是的啊。

网友F:
232太多假货了,之前搞工控联机太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32太多假货了,之前搞工控联机太痛苦了

哦,分析出来也觉得是232本身的问题

楼主(2017-02-22):
引用 楼主:
有的手册也看到过这种接法

现在这个问题还在苦恼着我。MAX232检测是好的,但是放在电路中就不可以升级了。

网友G:
你有没有按厂家给的电路图来接?MAX232是电荷泵升压的,怎么可能得到“干啊干净的”直流电压??我最新的公开课里会专门讲这个芯片的电荷泵技术。

网友H:
每个批次测试

网友I:
应该是芯片质量不好,我是新手,按手册做的多个电路,很好用,没有问题,热插拔好像不会损坏

楼主(2017-04-26):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不同的批次,需要的自举电容是不一样的。

有的批次只能用 0.01uF 的,用大了,或者能收不能发, ...

对的啊。当时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