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为何无法加载keil生成的binary?

楼主(2016-12-13):
之前环境用的是cygwin + arm-none-gcc 生成的binary 使用jtag直接加载到iram然后跳转调试,都还挺正常的
最近由于size的问题换成了keil编译,生成的binary 用jlink加载到iram却无法执行???但是烧录到flash的话是可以正常启动的,所以很是费解,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没听说不行,偏移地址设置正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不行,偏移地址设置正确没有

jtag的设置是一直没有改的  加载以前的bin也是还能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