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12.6V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

楼主(2016-12-13):
(无正文)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ts.page#p1341=SMBus
看看这几种芯片,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嗯, TI 的器件性能上应该会有些优势
不过, 到检测所打静电打坏了, 也可能你的设计需要增加一些保护器件
比如 TVS

网友C:
静电实验的失败了?这个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网友D:
手册上应该会讲到ESD的参数的。但是前提是你电路的保护也要做好,不然换什么芯片上去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