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市面上的光幕传感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6-12-13):
请教目前市面上的光幕传感器工作原理。
市面上常规的光幕传感器正常情况下最小间距能做到多小?
做小的难度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大牛解答下

网友A:
光电开关,  阑珊么,   近距离无限吧,远距离看强度把,50米是见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  阑珊么,   近距离无限吧,远距离看强度把,50米是见过的

我没有表述清楚,我讲的最小间距是光幕可以测量的物体的最好直径而不是两个光幕能摆放的最小距离

网友A:
决定于光栅射灯之间的距离  5cm 已经比较小的了  10~20cm 的比较常见到,

反正 这东西可以定作,   用光栅‘对射’尺  可以达到0.5mm 左右

也可以定作到  0.2mm 左右的 0.15mm 以下的分辨率  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表述清楚,我讲的最小间距是光幕可以测量的物体的最好直径而不是两个光幕能摆放的最小距离 ...

1.25mm

http://www.szespe.com/aspcms/news/2016-8-5/497.html

楼主:
小间距的工作原理有没有什么地方有资料可以看看?

楼主:
当然最基本的就是照射,做成对管。如果说发射管是激光直接一条直线我可以理解,但是一般都是红外观,发射出来的光线都是散射的,怎么挡住了还可以识别,感觉比较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