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大神解惑,关于三相电源检测电路

楼主(2016-12-13):
需要做一个对三相四线交流电进行检测的电路,其中需要考虑到掉相的情况,例如UA,UB,UC,UN,掉一相,掉两相等这种情况,我自己想的一种方案是采用稳压管,利用光耦进行,但是这个针对的是三相四线完整的时候,当出现掉相,波形就不准确,软件无**常识别

补充一下,需求满足4KV浪涌以及8K度的脉冲电压,而且实际测试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ADC_LOAD所读取到的有效值精度不高,该如何解决,可以用运放来做吗?

网友A:
别的先不说,你的整流电路好像就不对。你查查三相整流电路可有你这样的么?

网友B:
UA,UB,UC,UN?lz一定认为它们地位相同,才画那样的整流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