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闲着没事,帮人做了一块HDMI视频处理板,欢迎拍砖!

楼主(2016-12-13):
板子主要功能是图像识别处理,层数比较多,8层,重点是信号质量杠杠滴,DDR2 166M稳稳定定,
Cyclone iv FPGA + 32bit DDR2 + HDMI Receiver + HDMI Transmitter + Audio out + STM32

全局:

L8:

L7:

L6:

L5:

L4:

L3:

L2:

L1:

网友A:
板子画得不错

网友B:
板子画得不错。

网友C:
前排膜拜一下

好奇是识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膜拜一下

好奇是识别啥?

对HDMI输入进来的图像进行某些识别,比如FPGA识别到某种播放画面时,做出相应动作,比如游戏机投币动作,这是FPGA算法实现的,这里不方便透露太多!

网友D:
高速板咋入门啊,一直想学。。。

网友E: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F:
膜拜一下

网友G:
这样的水平大京都可以给开到1.3w每月。不服来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水平大京都可以给开到1.3w每月。不服来辩

见笑了...以前有专职画板,现在专职硬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板咋入门啊,一直想学。。。

先看些这方面的资料,知道什么样的高速线要怎么处理就差不多了,没啥难的。

网友H:
有几个问题:
1. 信号层的空白区域不铺地?
2. 电源层的外轮廓和地层持平,没有内缩?
3. PCB的四周没打一圈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几个问题:
1. 信号层的空白区域不铺地?
2. 电源层的外轮廓和地层持平,没有内缩?

谢谢!
1、这里主要是因为层数多,GND平面层也多了。这样信号层铺不铺地其实都没太大关系。信号层铺地还要考虑铺地会不会造成孤岛或碎铜太多,这里铺不铺很多都是看个人习惯。但出于减少干扰、屏蔽、信号回路、散热等方面考虑,我个人习惯选择内层局部铺地。
2、电源层比地层有内缩了,只是不够20H。
3、四周地孔,我觉得必要性不是不大,这你的高见是?

网友I:
厉害。LZ收我为徒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1、这里主要是因为层数多,GND平面层也多了。这样信号层铺不铺地其实都没太大关系。信号层铺地还 ...

1. 孤岛可以通过软件检测出来;大面积的空白区域需要铺地,内层考虑PCB压合问题,外层考虑EMI;
2. 图片上看不出来;
3. EMI和不同层的地之间的通路问题。

网友J:
说实在的,这板6层也随便拉,如果中间这片就是FPGA,好好调下脚,4层板也是比较轻松的。

网友K:
请问HDMI 收、发芯片你用的是?

HDMI协议IP是在FPGA里面实现的吗?

网友L:
V1,V2续流二极管GND属性端,多打几个过孔到地。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M:
厉害了WORD哥,必须膜拜

网友N:
你好  ,,请问Maxim有类似max3815的ic吗?要求可以传4K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  ,,请问Maxim有类似max3815的ic吗?要求可以传4K信号?????

可以问问这个PERICOM的 PI3HDX511F   HDMI1.4  3.4Gbps Wide EQ ReDriver
具体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V1,V2续流二极管GND属性端,多打几个过孔到地。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非常感谢!
在改版上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HDMI 收、发芯片你用的是?

HDMI协议IP是在FPGA里面实现的吗?

lattice的芯片,以前是silicon image的

网友O:
6层板够了   8层太浪费了

网友P:
板子画的蛮漂亮的

网友:
板子画的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