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额定输出电流的提高问题?

楼主(2016-12-13):
各位朋友好哇,我最近做无线通信时,需要设计一个电路。初步采用3.7v纽扣电池供电,但是纽扣电池因为内阻大,正常连续工作时输出电流比较小,一般只有几mA左右。但我电路大概需要50mA的输出电流。那么我采用稳压芯片,比如LM1117之类的,把3.7v稳压到3.3v的话,通过稳压芯片能够提高我的输出工作电流吗?谢谢各位赐教啦!

网友A:
电压乘上电流啊,功率都不够呀;
你可以算下啊;

你换电池,或者加大的储能电容;

网友A:
另外用电池供电,还加1117不是更费电了;

要用也是用静态工作电流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