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电路分享】+TMDSLCDK6748开发板子的音频电路原理图分析

楼主(2016-12-13):
最近研究C674x系列的音频电路, 这块内容比较多, 这里写一下官方6748板子上的音频电路原理图设计,理解不深,向高手请教.
C6748是OMAPL138去掉ARM的单核DSP版本,按照TI的说法C674x属于中低端DSP了(最低端是C55X系列),不过音频部分也是内容超多,好在有参考设计,可供参考.
这里以官方开发板子TMDSLCDK6748开发板子简要介绍一下这系列的音频电路原理部分.
C674x系列的音频外设叫做McASP,全称Multichannel Audio Serial Port,多通道音频串行接口.

发送端支持:
I2S或者类似的位流格式
2至32通道的TDM(时分复用)数据流
S/PDIF接口(IEC60958-1, AES-3格式)

接收端支持:
I2S或者类似的位流格式
2至32通道的TDM(时分复用)数据流
一种特殊的384通道TDM格式,专门用来跟外部数据接收设备通信

注意接收端不直接支持SPDIF接口,要外部DIR转成I2S再接收
这是参考手册中的两个工作模式:

注意S/PDIF格式输入时要加外部DIR.

C6748的McASP一共有16个音频串行口AXR0-AXRn,每个都可以独立配置方向,按照I2S通道简单计算,可以接8路I2S.
官方的开发板子只用了其中的两个AXR13,AXR14,也就是一个通道. 音频接口片是TI自家的TLV320AIC3106. 这是音频部分的电路图:

(整个板子的硬件设计在此下载: http://www.ti.com/lit/zip/sprcaf4)
这个Codec也有多路输入输出,此开发板子只用了两路输入,一路输出(Line In, Mic In, Line Out)跟一般电脑音频配置相同.
从逻辑来讲,音频电路大致分成4大部分:
1.三路电源(模拟电源3.3V, Codec的核电压1.8V, Codec的IO电源3.3V).

3路电压都来自于电源DCDC:
TPS650250,分别用了磁珠来隔离
2.时钟与控制电路.

主时钟用的24MHz的有源晶体, 控制IO用I2C, Select上的电阻用来选择使用SPI/I2C,只焊接了下拉电阻使用IIC,右边两电阻来配置IIC的地址.
3.音频接口: Line In, Line Out, Mic In

三通道都是立体双通道,差分也都没用,全是单端信号
可以看到这片上还有好多通道没有用,包括Line In 2, 单声道输出, 经过了放大级的输出
4.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跟DSP的接口.

只使用了AXR13, AXR14两音频串行口
BCLK是位时钟,WCLK是字时钟,复位信号是跟其他外设共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 复位电路的设计也很繁琐讲究, DSP的外设复位这样设计的

小按键的脉冲或者上电边沿通过TPS3707产生DSP的复位信号,跟DSP的复位输出, 再加上3.3V电源 一共三个输入全部稳定了才拉高外设复位脚.可谓是用心良苦.

音频电路原理图分析至此完, 不足之处请指教.

网友A:
very good
一等奖等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