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6-12-1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就是在FPGA配置时,配置模式确定下来后(例如选择的是Slave Serial配置模式),在硬件上已经连接好具体的管脚,
1. 那么是否还需要建立个模块用语言描述下?
2. 其中有两个管脚(DONE_2  ,PROGRAM_B_2)与STM32相连接,那么这块是否也需要用语言描述下(还是只需要在STM32中描写下就可以了),
3. 在配置这块还不是很明白,需要大家可以推荐一些**看看,
4. 谢谢大家!

网友A:
配置不用描述,硬件连接即可

网友A:
done管脚和program与stm32连接。。。是为了控制系统启动顺序吗?
有什么不懂可以问虎哥我

楼主:
谢谢虎哥,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十分迷茫,看硬件电路图,发现既有连接SPI FLASH, 又与STM32有连接,
看配置模式选择M[1:0]=01 那就是选择(Master Serial/SPI配置模式);发现有个斜杠,也就是说两种模式都可以,所以并不冲突。这就让我很费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确实有可能是控制系统启动顺序的,
  DONE_2是STM32给的复位信号;PROGRAM 是FPGA给STM32的信号,都是单向的信号线。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首先STM32给FPGA一个复位信号,然后FPGA完成配置后,在通过PROGRAM告诉STM32配置完成。然后STM32就可以给FPGA传输数据。那也就是先启动STM32,那么哪个应该是MASTER 呢?
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把电路图截图给你看下。帮我理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