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刮掉绿油,应该绘制在哪一层?

楼主(2016-12-14):
想实现如图中所示部分的效果,就是把绿油刮掉,应该绘制在哪一层?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懂,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B:
如果LZ 想某条线上不盖油,俗称“开窗”,只要在 相应(Top / Bottom)的 Solder (阻焊)层 绘线就能开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Z 想某条线上不盖油,俗称“开窗”,只要在 相应(Top / Bottom)的 Solder (阻焊)层 绘线就能开窗 ...

谢谢。但是这个不是在导线上的。

网友C:
solder mask 代表的就是绿油层
在这层上画任意图,线 做出来的就是没有绿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