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几个概念

楼主(2016-12-14):
场照应管可以当开关电路吗,以增强型场效应管来说,如果在栅极加较大电压,那么场效应管的漏极和源极可以看做导线吗?[像晶体管那样如果基极加较大电压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间可以看做短路]    关于文氏震荡电路,是不是不用加电源,他自己会产生电压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晶体管饱和,以npn为例,饱和时,基极电压较大,集电极电压比基极大,那么发射极的电压大小到底是等于集电极的电压减去Uces,还是等于基极电压减去ube

来自android

网友A:
仅回答一个问题,不接电源的文氏电路是一堆无源元件,如果能产生电压那么就不会有能源危机?

网友B:
楼主相当的认真。。点赞。。。。但其实你现在问来问去的问题都是基础,教科书上一大把的解释,这类基础,自己去翻书远比你在论坛等答案要高效的多。

场照应管可以当开关电路吗?可以。。。

关于文氏震荡电路,是不是不用加电源,他自己会产生电压啊?能量守恒。。。。

就是如果晶体管饱和,以npn为例,饱和时,基极电压较大,集电极电压比基极大,那么发射极的电压大小到底是等于集电极的电压减去Uces,还是等于基极电压减去ube?既然饱和,那就意味着BE BC外电压正偏置,为何还会有“”集电极电压比基极大“”?

网友A(点评):
我也觉得应该自己领会基础知识,才来发问才好,随便想随便问随便答,能学到什么?

楼主(点评):
本科生课堂学的也就那么一点点,然后考研了拿一些概念问老师,老师说不会,这个地方我们都不教了忘了,拿去问主任,主任老师看了大半天的书.....

楼主:
谢谢你呢,主要是碰到一些奇怪的电路看不懂,我拍个照片呢

来自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相当的认真。。点赞。。。。但其实你现在问来问去的问题都是基础,教科书上一大把的解释,这类基础,自 ...

比如这个电路,晶体管是饱和了算出来,但是输出的电压到底是多少呢考,也就是上面的那个问题

楼主:
是基极的13-0.7还是集电极的15.3-Ube s

楼主:
虽然我也觉得问那个震荡的问题很白痴,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图示的文式桥输入电压在哪里,本来拿去问老师的,但是我发现大学的老师基本做科研,教书就会自己上课讲的,上次去问了结果老师们说考研的做不来,系主任做了两小时一个题也只是说或许这样,求助无门但是模电入门比较难,一些奇怪的电路图也看不懂,所以谢谢论坛的大牛们了

网友A(点评):
如果有心问,电路要整理清爽。

楼主:
大学生的模拟电路一向都是挂科最高的学科。。。我们专业模电只学了晶体管很前面的一点。。。自学了这么久。书上也好多概念没有的,童诗白那本,然后图书馆找来找去也翻不到,问老师。。。。他们也一头雾水说都忘了,我们自己学生讨论,各自有各自看法,答案都没有又,然后很担心,所以求助论坛了,买的资料答案也是许多错的,那些辅导班给的答案也有错的,

来自andro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我也觉得问那个震荡的问题很白痴,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图示的文式桥输入电压在哪里,本来拿去问老师的,但 ...

    文氏电路与我一样落伍了,不止你们老师,多数人不屑一顾,由于它的毛病多,现在只能以看武打小说一样看待。就像你的电路,加场效应管不过是为了解决起振难的问题而已,并非有什么玄机,有的专门设置一个电源启动。

Rf>2Re是文氏电路振荡的必备条件,不是必振条件,要起振必须:
1),参照LC谐振条件,RC必须匹配,设置R=Xc。例如产生f=5KHz正弦波,选择C=2nf,则Xc=1/6.28*5*2=15.9K=R
2)GBW=200f,太小难起振或不振,太大则Rf/Re比值调小才不会线性失真。
3),运放双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晶体管饱和,以npn为例,饱和时,基极电压较大,集电极电压比基极大,那么发射极的 ...

在过包和状态,VBE大约是0.7成立,VCE0.3-0.4也是成立,对硅管而言,至于VCB(NPN)大于0不一定成立。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做过。

网友D:
关于振荡器是无源之水(00950说的)的问题,可以在框图中解决。

传统基于负反馈的框图是[放大器]+[储能系统],二者是并或串的关系,为避免无源之水问题,在放大器上加个模块[直流电源]!

同样,对负阻振荡器,也加个直流电源模块。

有人说,一般书上都不加,我也不敢加啊!
放心加吧,没人会说你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学生的模拟电路一向都是挂科最高的学科。。。我们专业模电只学了晶体管很前面的一点。。。自学了这么久。 ...

不要拼命做资料,不要花冤枉钱买辅导班资料,历年题。把书看懂,把指定参考书上题目做好就够了。
我原来就是一分钱资料没买,包括历年真题也没有,总分150,除了压轴的数字电路设计不会外,剩下130分拿了将近120!全是计算题,选择题之类的客观题根本没有。题量大,答了6/7张A4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我也觉得问那个震荡的问题很白痴,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图示的文式桥输入电压在哪里,本来拿去问老师的,但 ...

你们学校老师怎么这样?不过即便是985也有不少老师很水的。

我2年前就跟21IC站方沟通过,建议他们把模电视频做起来,因为网上流传的15所高校教学视频,几乎完全雷同,而且还不如看课本。需求群是庞大的学生队伍!已经许多需要充电的工程师。
但是站方意愿并不积极,感觉是可有可无,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路与我一样落伍了,不止你们老师,多数人不屑一顾,由于它的毛病多,现在只能以看武打小说一样 ...

那个算C的时候6.28怎么来的啊,我看不懂这个6.28 ,然后我想问下这个为什么加场效应管就可以起振啊,不是很懂呢

网友A(点评):
容抗计算公式,Xc=1/2pifC,2pi即6.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拼命做资料,不要花冤枉钱买辅导班资料,历年题。把书看懂,把指定参考书上题目做好就够了。
我原来 ...

就是大题,然后我看不懂这个文氏电路的电压加哪里才会震荡,我也没看到相关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发的那题,那个输出电压是多少呢,谢谢啦,我算了下电流过大了所以我觉得他饱和了,但是集电极是15.3伏特,基极13伏,我不知道写15V还是12.3伏,偏向15V,求证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算C的时候6.28怎么来的啊,我看不懂这个6.28 ,然后我想问下这个为什么加场效应管就可以起振啊,不是 ...

貌似6.28只能出自2*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6.28只能出自2*pi

请问一下,关于那个输出电压的那道题,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然后那个加场效应管为什么就可以解决容易起振的问题啊,其实我有一个小纠结看书的时候,就是文氏震荡电路的两个R和C一定都是相同的吗?那个楼上给出的求法中n指代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算C的时候6.28怎么来的啊,我看不懂这个6.28 ,然后我想问下这个为什么加场效应管就可以起振啊,不是 ...

附件的仿真说明起振原因。
但是,我认为你应该听X大所言,考研不要将精力放在诸如此类的问题。

网友A:
从理想和非理想运放上电后+-端和输出端的电位,如何影响文氏起振与否。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
楼主,你只当我在讲故事就行,考官不会认同这些另类的东东。

网友D: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考试了,现在估计该背时政,马哲了。

不该现在才来论坛求助的,暑假时候就该来的,经过个把月训练,对付模电考试应该足够了!然后可以把精力主要放在数学和英语上了。

现在为时已晚了。

楼主:
一直在同步进行中,这个没办法,因为之前不知道论坛呀,

网友E:
我比较好奇那个三极管电路,你的基极电压13伏是哪里来的?

网友E:
说一下我工作以来的发现,首先一条,三极管的be 和bc是两个二极管,二极管的压降固定值假设0.7v、也就是基极电压永远比射极电压高0.7v,三极管的一大堆性质要有一个优先级别,就比这个“饱和状态”它是因为基极电压过大,导致基极电流过大,导致基极电流乘以β远远大于电源提供的集电极电流,所以我们才说三极管是饱和状态而不是相反。这里给你明确一下,三极管的UCE没有任何意义,它是计算后的值,属于一个“最底层”的数据,求射极电压的时候当然是根据Ube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好奇那个三极管电路,你的基极电压13伏是哪里来的?

那地方不是有个13V文雅管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大题,然后我看不懂这个文氏电路的电压加哪里才会震荡,我也没看到相关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发 ...

哎哟,你这样猜是永远猜不到的,如果你确定基极电压13v,集电极电压是15.3v,那我可以百分之百给你保证,发射级电压绝对是12.3v,绝对绝对不会是15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地方不是有个13V文雅管嘛!

你看清楚了吗?这些图上的那么多数值应该是某人计算后标在上面的,真实有效的信息应该只有题目那一行字,和标出的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看清楚了吗?这些图上的那么多数值应该是某人计算后标在上面的,真实有效的信息应该只有题目那一行字, ...

D3明显是稳压管符号,我在手机上都能看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3明显是稳压管符号,我在手机上都能看清。

是啊我没说那不是稳压管啊,我有疑惑的是那个13v是哪里来的,没纠结那个是不是稳压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没说那不是稳压管啊,我有疑惑的是那个13v是哪里来的,没纠结那个是不是稳压管啊。 ...

很明显是图上标的。包括电阻阻值都是标的,这个无需在题目中文字中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图上标的。包括电阻阻值都是标的,这个无需在题目中文字中说明。 ...

看你挺执着的,要不要打个赌?我赌那个稳压二极管题目中未明确标明13v,图片上的数字 13 是题主在计算时自己写在旁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你挺执着的,要不要打个赌?我赌那个稳压二极管题目中未明确标明13v,图片上的数字 13 是题主在计算时 ...

不要堵了,一般学校都不会把考研试卷公开的,即便是历年真题,主要是考试人员的考后回忆录。有些辅导班人员会和学校某些人勾街,但也是把试卷拿给你手抄!照相都不给一般。

所以楼主那个图看着是手写的,而原来的试卷电路图中是印刷的。由于试卷来源不可靠,抄漏条件也是可能的。

网友F: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于振荡器是无源之水(00950说的)的问题,可以在框图中解决。

传统基于负反馈的框图是[放大器]+[储能系统] ...

我指的“无源之水”的问题,主要是原理上的错误。化简的可以补齐,原理的错误没救。

例如现有振荡器理论的“单端口模型”+“反馈-输入原理”,就属于“无源之水”的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指的“无源之水”的问题,主要是原理上的错误。化简的可以补齐,原理的错误没救。

例如现有振荡器理论 ...

你说的"现有理论",指的是大学教材,以及一些通俗读物!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严格处理需要用分叉理论等数学推导,别说本科生,研究生都感觉吃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现有理论",指的是大学教材,以及一些通俗读物!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严格处理需要用分叉 ...

我说的“现有振荡器理论”指经典理论。据你了解,有跳出单端口模型和反馈-输入的新振荡器理论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现有振荡器理论”指经典理论。据你了解,有跳出单端口模型和反馈-输入的新振荡器理论了吗? ...

若干年前,某985学校电子学院一群老教授,每周聚集一次学非线性混沌,据说都有点晕。

教授尚且如此,咱就别在论坛上聊这个了,这个不是坛友所能驾驭的话题。

今年夏天和教授在本板扯张弛振荡器,哪家伙百度个把月,基本没什么收获,只是模仿人家在图上画平行箭头,画了估计也不知什么意思。我都没好意思说地,凭你本科生水平,若一个月能掌握混沌理论,你早跑去当院士去了。

网友G:
搞电路的,搞清物理含义清楚的电路原理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能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让别人也明白,那才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