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助,笙泉 MA86L508 硬件选项设置的问题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用到MA86L508单片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MA86L508手册描述中的硬件选项设置中有P36/RST管脚的硬件选项,但是下载的U1编程烧录软件中却找不到该硬件选项。如图中圈出。除了可以烧录软件设置P36/RST管脚功能外,也可以通过程序内设置该管脚为P36功能或者RST功能,这个方法遇到的情况是,假如实际应用中该管脚接的外部电路上电是高电平,则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常运行,无法运行程序内设置该管脚功能部分代码。所以本人想通过烧录软件烧录硬件选项的方法来设置P36/RST脚功能。现在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下载的U1烧录软件的版本不对造成的手册与烧录软件上的硬件选项设置上的偏差,还是除了以上两功能外有第三种方法设置?(下载的U1烧录软件为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

数据手册硬件选项

数据手册硬件选项

数据手册中硬件选项中有P36/RST硬件选项

数据手册中硬件选项中有P36/RST硬件选项

U1编程烧录器中的硬件选项却没有该选项

U1编程烧录器中的硬件选项却没有该选项

楼主(2016-12-14):
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
自己鼓捣了几天,看来现在只能用软件设置的方法来解决了,这样的话,在实际应用中要避免P36/RST管脚的外部电路上电为高电即可。总结一下:如果开发该芯片,碰巧你使用的烧录器为U2,却又想使用P36/RST管脚要用做普通IO功能即做P36功能来使用,则只要接该管脚外围电路上电后为低电平的外围电路即可以使用该管脚,程序上待单片机运行后,由程序来设置该管脚为P36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