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仪加装GSM和WIFI,让医疗服务变得简单,大家说说技术难点

楼主(2016-12-14):
      目前我有一个想法,给血压仪这些医疗器械加装GSM和WIFI,消费者在使用完成之后,可以把监测的数据上报给医生,医生就可以远程为病人进行治疗,GSM/GPRS 考虑到外出没有WIFI,作为一个辅助通讯的手段,WIFI主要就是用在家庭中。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利用WIFI或在GPRS将我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手机或者PC。尝试用了一下机智云进行开发,但是没有GSM模块,而且后期如果要大批量生产的话,用机智云发现也有隐患,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就是如何把产品变小,可以对比智能手表

网友B:
需要做硬件吗,专业硬件

网友C:
但只有血压参数应该不会太普及,最好可以结合一些常规监测参数,另外,技术上可能不会有太多问题,主要该领域是家用医疗方向,所以如果产品上市还要符合CFDA相关注册要求,所以一般上市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D:
从通讯层面来说,你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从你的描述来看,你是要做广域网的数据传输,那么服务器的搭建就是少不了的。
2.数据的采集,你需要有采集设备,硬件元器件的选择,很重要,你要同时支持GSM和WIFI通讯技术,对于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及之后的量产,你需要提前想好。
3.数据之后会发送到手机端和PC端,那么软件的开发也是你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