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入80-110V电压,输出0-3A的可调恒流源如何设计

楼主(2016-12-14):
(无正文)

网友A:
你看我昨天的帖子,里面有现城的电路;手画的。就是利用MOS管驱动负载,下面加一个高精度采样电阻RS,不停的测量RS两端的电压 不就晓得电流值了。然后控制整个RS两端的电压恒定,那就是恒流源!VCC--RL--mos管--RS--GND;0-3A电流不大。电压有点高,总功率约330W的样子了。

网友B:
可以参考 “直流电子负载” 电路

网友C:
用恒流IC,比如9910

网友D(2017-03-14):
电路图咧!可以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