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2-14):
西门子车床的控制板,位于接口附近的一个像贴片二极管一样的芯片, 上面的印字是CM35A, 分两行,上一行是CM,下一行是35A。 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没有高人可以指点下。
另外如果实在查不到型号,能不能通过什么测试方法判断以下。 非常感谢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像是TVS管  SMBJ33CA这个系列?

楼主:
该芯片应该是个世界难题了

网友B(2017-01-24):
这个CM35A没找到,不过找到一些类似的,希望能帮到你
SMD code ——Type——Function——Short description ——Case——Pinout——St.——Mnf
CM30A——CMF30A——TVS——Vrwm=30V, Vbr=33.3..36 .8V, Ipp=4.1A, 200W(1ms)——SOD-123F——6d——1a——Cen
CM33A——CMF33A——TVS——Vrwm=33V, Vbr=36.7..40 .6V, Ipp=3.8A, 200W(1ms)——SOD-123F——6d——1a——Cen
CM36A——CMF36A——TVS——Vrwm=36V, Vbr=40..44.2 V, Ipp=3.4A, 200W(1ms)——SOD-123F——6d——1a——Cen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最后花了800元找别人给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