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教

楼主(2016-12-14):
小白一枚,昨天二导给了我一块STM32F407ZET6的最小系统板,让我发SVPWM波,我现在在纠结怎么把STM32F4的固件库导入到Keil中,之前没用过,可不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SVPWM的主要思想是以三相对称正弦波电压供电时三相对称电动机定子理想磁链圆为参考标准,以三相逆变器不同开关模式作适当的切换,从而形成PWM波,以所形成的实际磁链矢量来追踪其准确磁链圆。传统的SPWM方法从电源的角度出发,以生成一个可调频调压的正弦波电源,而SVPWM方法将逆变系统和异步电机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模型比较简单,也便于微处理器的实时控制。

网友:
这是要做逆变器?论坛搜搜啊,或者去二姨家的测评版块找找看。
21ic.com/e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PWM的主要思想是以三相对称正弦波电压供电时三相对称电动机定子理想磁链圆为参考标准,以三相逆变器不同 ...

恩恩,这个我知道,主要是之前没接触过单片机,随意怎么玩这个东西有点不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这个我知道,主要是之前没接触过单片机,随意怎么玩这个东西有点不知道~谢谢 ...

好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这个我知道,主要是之前没接触过单片机,随意怎么玩这个东西有点不知道~谢谢 ...

噢,那你要先弄懂整个编译成目标代码的流程了。建议去测评版块看看,那里有STM32的教程。
21ic.com/e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那你要先弄懂整个编译成目标代码的流程了。建议去测评版块看看,那里有STM32的教程。
21ic.com/eva ...

好的,谢谢~

网友B:
MDK5.0以上的,有2个安装文件啊;
其中一个是库文件(基本ARM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5.0以上的,有2个安装文件啊;
其中一个是库文件(基本ARM都有)

我安装的没有STM32F4系列的库,今天从Keil官网上下了一个器件库,应该好了~,谢谢

网友C:
建议去看看STM32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