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NUCLEO-F412ZG】移植Coremark失败,求解---(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6-12-14):
本来想用NUCLEO-F412ZG移植Coremark跑分的,可是两天一直没成功,所以还是把过程发出来,希望有人能看出哪不正确,感觉思路已经陷入死胡同了,问题不解决一直卡着。。。。

开始用的串口一直没输出,于是今天才用的是板载的STLINK 虚拟串口。
在确认工程可以正常输出的情况下,

然后开始移植:

将需要的6个.c文件和.h文件复制到工程下,并添加进工程

然后开始编辑Core_portme.c 文件。
首先复制原main中的初始化函数到Core_portme.c 中

然后再把main中相关函数复制过来。

修改start_time函数如下

void start_time(void)
{
        Tick = 0;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修改stop_time函数如下
void stop_time(void)
{
        SysTick->CTRL &=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VAL = SysTick_Counter_Clear;
}

修改CORE_TICKS get_time函数如下
CORE_TICKS get_time(void)
{
        CORE_TICKS elapsed =(CORE_TICKS)Tick;
  return elapsed;
}

修改stm32f4xx_it.h中的SysTick_Handler函数如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extern __IO uint32_t Tick;
    Tick++;
}

再屏蔽相关宏定义

添加宏定义

设置迭代次数

然后把工程中的main删除,编译,无错后下载,可是就是没输出。。。。。。。。。

网友A:
按照那个移植文档应该没问题,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那个移植文档应该没问题,仔细检查下

我觉得我肯定是哪掉坑里了,而我自己在里面发掘不了

网友A:
你是用cubemx生成的工程吗

网友B: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检查下。。。

肯定是哪个环节疏漏了。。。。多检查几次对比下。。 这是我412 IAR下的coremark 跑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检查下。。。

肯定是哪个环节疏漏了。。。。多检查几次对比下。。 这是我412 IAR下的core ...

我现在完全发现不了哪个环节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完全发现不了哪个环节出错了。。

把你工程发一份上来,看看,哪出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工程发一份上来,看看,哪出的错。。

好的

网友C:
小叶,我是那个帮你顶上去的孩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叶,我是那个帮你顶上去的孩纸

你是个好孩子

网友B:
哥们帮你找的问题了,我就下我修该的截图帖出来,您自己对比下看看。。。
你原来的工程里这里是默认的200 和400 太小了。。。。

然后这里也太小了,至少要10000。。你原来的只有1200

这是安装你发上来的工程修改成功后的截图。。。不过跑分不理想。。。

看你是配置的内部晶振。。。。

最后把修改好的工程,上传上来了。。。你自己再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检查下。。。

肯定是哪个环节疏漏了。。。。多检查几次对比下。。 这是我412 IAR下的core ...

你是用iar还是keil啊。
之前我用keil也好像没成功,最后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们帮你找的问题了,我就下我修该的截图帖出来,您自己对比下看看。。。
你原来的工程里这里是默认的200  ...

我知道了,原来是堆和栈,太小了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iar还是keil啊。
之前我用keil也好像没成功,最后放弃了。。。。。

iar keil都没问题。是没移植好。多注意细节。。。往往就是小细节,才失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了,原来是堆和栈,太小了所致。。。。

堆和栈太小,还有ITERATION 也太小。。。也会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和栈太小,还有ITERATION 也太小。。。也会不成功的。。

太谢谢了,死活也想不到堆栈设置,果然是思路陷入定势了。这下终于安心了。那个ITERATION是我自己改的,改了很多值,开始是12000的。可是还有个疑问,为啥他不报错呢,一般堆栈小了应该报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iar还是keil啊。
之前我用keil也好像没成功,最后放弃了。。。。。

stm32一直用的keil,感觉keil比IAR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死活也想不到堆栈设置,果然是思路陷入定势了。这下终于安心了。那个ITERATION是我自己改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一直用的keil,感觉keil比IAR好用

keil用习惯了。。。IAR 针对Coremark跑分确实厉害。。。跑多不少的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用习惯了。。。IAR 针对Coremark跑分确实厉害。。。跑多不少的分数。。。 ...

确实,我重新设置了下,也才260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我重新设置了下,也才260分

还是换IAR下测试下。。。会满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m32一直用的keil,感觉keil比IAR好用

未必,只是keil操作简单,其他原因我跟你在qq心情上面探讨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7-02-10):
我也差点没想到

楼主:
哈哈。。我当时可是卡了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