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烧写问题真多了,究竟是我水平,还是这片子确实烦?

楼主(2016-12-14):
1,st-link,stvp烧写demo板ok(最便宜的板子,只有外围电路),电压由stlink供,3.3和5v都可以。

2,stvd 用stlink debug模式下载程序,5v供电可以。3.3v不行。

3,自己做的板子,老早之前搞过烂尾了,近期又拿起来想调下,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烧了,以前是好的。
4,自己的板子一共10几块,都一样,关键以前调试烧写都弄过,原来的程序还在里面,可运行。

5,于是找了一块空板子,只焊了最小系统,还是不行,换demo板就好,
6,仔细检查每个地方,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自己的板子也比较简单。。。。问题就是报
Emulator reset (usb://usb)...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基本电路就是按下面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自己做的板子,好的板子放一段时间就坏了,都没有解决,后来被学弟他们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自己做的板子,好的板子放一段时间就坏了,都没有解决,后来被学弟他们拆了 ...

因为弄过stm32,感觉从来没遇到问题,stm8的板子,一开始也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好了,就调了
放了大半年,就不知道怎么都玩不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弄过stm32,感觉从来没遇到问题,stm8的板子,一开始也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好了,就调了
放了大半年 ...

加油,到时候我了抱你大腿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正常;

即使坏了,也不可能这么多都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正常;

即使坏了,也不可能这么多都坏了的;

都对比测过了,没有异常的,
现在就是demo板和我的最小系统板,一个好一个坏。
搞不懂还是什么要注意的,我也再反复查查,防止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到时候我了抱你大腿

终于搞定了,这简单的问题昨天中午一直忙到现在。。。。

换了usb口就行了,这个便宜的u盘式仿真器,要用延长线才方便

原来用的最便宜的usb延长线是好的,手头还有一个全屏蔽铜芯的。。。
反而不行。。。看来遇到假货了,5v和3.3v估计和供电有关。

不过没换usb线之前,就算独立供电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这简单的问题昨天中午一直忙到现在。。。。

换了usb口就行了,这个便宜的u盘式仿真器,要用 ...

恭喜恭喜,可惜我的板子已经都被拆完了

网友C:
STM8烧写时,swim信号线最好短点,因为烧写时时钟频率比较高, 一般8M,甚至16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可惜我的板子已经都被拆完了

我估计还是和这种便宜的u盘式stlink有关。。。。

网友D:
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自己做的产品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还是和这种便宜的u盘式stlink有关。。。。

我觉得硬件有时候出现的问题都是莫名其妙的,很让人摸不到头脑

网友E:
省哪里的钱都不要去省USB线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