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再请高手们讨论恒流源与MOS管的压降与功耗

楼主(2016-12-14):
本人设计的恒流源,目前将其设定在4.2A的情况下,测量得到的数值见下图:
兄弟们:落在MOS管上的功耗是不是都是可以煮水的节奏哦。反正我加了散热片,我的NTC检测的温度达到了50来度了。
如果按40A的设计,RL消耗了许多。其MOS管是不是承担的更少的功耗?
这里是不是可以计算得到某个平衡点时最大的散热功耗怎么计算?应该是RL与MOS管各承担一半?300W?
请高手给支招,是不是我的计算有误?否则我无法设计散热片的大小哦

谢谢...

网友A:
在要求输出的最大电流情况下,让MOS管上的压降等于漏极电阻上的压降,即可,

网友B:
要输出电流----MOS功耗关糸线,应是个馒头形的。

网友B:
当I=14.5A,MOS管功耗达到峰点105W,没有算取样电阻的压降。

网友B:
按照目前的电源供应及负载,提供不出40A的电流的。最多29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输出电流----MOS功耗关糸线,应是个馒头形的。

对,肯定是个馒头型;随着电流不断上升,她先升后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目前的电源供应及负载,提供不出40A的电流的。最多29A。

谢谢,是的呀,我这里要讨论的是散热..如果我将电压提升,功率足够,它是可以达到40A的.

网友C:
计算热阻吧

网友D:
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呀,我这里要讨论的是散热..如果我将电压提升,功率足够,它是可以达到40A的. ...

这么大的电流,要注意的地方要好多,开关电源是主要,纹波必须小的。多相开关电源是优选。布线,功率管要均衡。四线制取样电阻,(大牌子的四线电阻)

网友E:
能通过多少电流,取决于功耗和温度。

网友F:
mos管上的电压肯定不应该这大的 应该控制电源电压

网友G:
见过类似的产品, VDD是可调的开关电源, 始终保持MOS管上的压降在1.5V左右.

网友H:
为何要用这种电阻,@zyj949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类似的产品, VDD是可调的开关电源, 始终保持MOS管上的压降在1.5V左右.

是的,你的描述正确,我的最初始设计理念错误,供电电源应该是对应可调电源,保持电流恒定的最低电压为准即可。比如这里的我要求0.5欧4A电流,则有它的压降为2V,所以,整体电压不能有15V这么高就可以减少热量的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何要用这种电阻,@zyj9490

这种电阻温漂低,同时线性度高,主线路与差分出来的2线分离方式;最高精度一般在1%~0.1%都有。记得以色列有一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为何要用这种电阻,@zyj9490

负载电流通道,与检测电压通道分开,消除信号电流产生的误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通道,与检测电压通道分开,消除信号电流产生的误差。

这个与用跟随器隔离反馈的效果,哪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与用跟随器隔离反馈的效果,哪个好些?

这是两个问题,两个概念,你使用了这样的四线电阻之后采用跟随器更好啊。这样增大输出阻抗,电流更准确些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与用跟随器隔离反馈的效果,哪个好些?

通常需要差分电路提取出信号。仪放放在这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