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多系统时钟同步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14):
现在项目遇到一个问题,项目上需要实现多系统时钟同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问题比较不清晰。。。
fpga内部的时钟的话,同步就用常用的寄存和fifo两种方法呗
两个fpga之间,要时钟同步,一个是CDR时钟提取,一个是1588时间动态调整,前者高速用ip,低速用算法;后者必须自己写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