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单片机能实现串口烧写或者远程升级吗?

楼主(2016-12-14):
由于实际需要,想对N79E814A单片机能实现串口烧写或者远程升级,还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没试过,不过一般如果你设置了串口的BootLoader就可以

网友B:
自己编写一段BootLoader就行了

网友C:
自己编写一个串口的Bootloader就行了。不知道官方提供没,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A:
去官方找找BootLoader的说明,有的芯片出厂时候就有的。

网友D:
对,这种需要写个Bootloader实现。

网友E:
远程升级,你要带个网络芯片才行吧

网友F:
楼主要做物联网的应用吧,这样可以通过网络升级系统

网友:
不知道,没用过这个,不过STC89C51都是带那种Bootloader的,出厂时候就带。

网友:
楼主选择的什么方案实现这个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