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5340 5V输入24V输出 毛刺严重

楼主(2016-12-14):
电路参数是从WEBENCH® Designer 得出的。
原理图如下:

PCB如下:

这是5V输入24V输出能带500mA负载的设计,但是我空载的时候测量输出AC信号,毛刺很大,带载的时候毛刺依然是这样,还会稍微大一点,负载大概10mA。

带载输出AC信号测量如下:

1脚2脚的开关信号如下:

想问问各位大神,我的电路设计哪里不得当才导致了有怎么多的毛刺呢?
小弟虚心请教,谢谢各位!

楼主:
顶起,大神能看到

网友A:
你应该把负载调到 100mA 以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负载调到 100mA 以上看看

这是带载120mA时的毛刺:

峰峰值可以达到1.67V好恐怖啊

这貌似和带载不足没什么关系吧

这是实物能看出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开关电源在空载的时候, 纹波反而大, 这是由于负载过轻 PWM 工作不稳定引起的.
所以有些开关电源要求不低于 20% 的负载运行

当然, 你的电路后级的电容和滤波电路也是要处理好的, 毕竟频率这么高

网友B:
可以按照规格书参考电路修改

网友C:
不应该这么大的纹波呀,奇怪。后级加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D:
没试过这么大纹波,也有可能跟布板有关系

网友E:
这个调解下输出端的电感L1与电容C28的看下效果的

网友E:
一般来说调节这两个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