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教SH79F165 不开启电源稳压器的话是不是ADC不能工作呢?

楼主(2016-12-14):
目前正在做一款两线制的压力变送器,原理上要求板子耗电不能超过4mA;其他原理都已经调通,但是ADC如果开启内部电源稳压器的话,耗电马上就超过了4mA,就会把电源拉低,如果不开稳压器的话,ADC转换数据一直为800000H,应该是没有工作的表现吧。求解决方法,或者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啊,好了,自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回答啊,好了,自己解决了。。

呵呵,说说咋解决的,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说咋解决的,亲

之前以为解决了,但是还是出现新的问题。。。板子上功耗依然超过4mA,还没有解决呢,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可以将单片机功耗设置为最低。。

楼主:
如何把单片机功耗设置为最低啊?但是前提要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没研究过低功耗的问题,不过做低功耗的一般都用专用的mcu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