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EFT问题

楼主(2016-12-14):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如开关电源结构与MCU部分的原理图等。

网友B:
这个信息量太少了

网友C:
楼主可以把问题详细的罗列下

网友D:
1.单片机供电必须使用线性电源,开关电源不灵。
2.信号地与PE使用高频耐压电容隔开。看看电源适配器的一次侧N地与二次侧地并联的222电容。

网友E:
分两方面查找问题:1,MCU本身是否过2KV
                             2,外部电路的设计是否有问题,加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