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三极管和二极管组成的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2016-12-14):
各位大神分析下这个原理,可调电阻上的电压范围

楼主:
图片

电路

网友A:
此电路不能稳压,输出大体是Vcc减去两个PN结压降。
这是仿真图,为何不仿真一下看看输出端的电压表如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稳压,输出大体是Vcc减去两个PN结压降。
这是仿真图,为何不仿真一下看看输出端的电压表如何变 ...

实际仿真是1%~100%负载只有0.2V的波动,稳压效果挺好的。

我们一个老工程师推荐的,原理不是很理解。三极管应该是在放大区,基极电流非常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仿真是1%~100%负载只有0.2V的波动,稳压效果挺好的。

我们一个老工程师推荐的,原理不是很理解。三 ...

“实际仿真是1%~100%负载只有0.2V的波动”
对呀!我前面已经说过:“输出大体是Vcc减去两个PN结压降”。Vcc为5V不变,输出当然变化也不大。如果没有这个电路,负载直接联接Vcc,更不会变。
你把Vcc改成6V、7V……看看输出变不变。
所谓稳压,除负载变化但输出电压不变外,还要求输入电压变化但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电路是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仿真是1%~100%负载只有0.2V的波动”
对呀!我前面已经说过:“输出大体是Vcc减去两个PN结压降”。V ...

不好意思,可能我说稳压有歧义。具体是这样:我电路只有5V稳压,现在新增一个IC,它的电源电压不超过4.5V,要求电路简单。如果5V直接串接二极管的话,由于PN结电压会随着负载变化(uA~几百mA)而变化的很厉害,从而导致输出很不稳定。这个稳压的意思是,能保证PN结电压在很小的范围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说稳压有歧义。具体是这样:我电路只有5V稳压,现在新增一个IC,它的电源电压不超过4.5V ...

此电路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的程度,和直接串联二极管相比较,稍好一些,但差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电路是用在什么场合?

本来还想给FLASH供电用,2.7V~3.6V,暂时没有做到,可能还需要加管子

网友C:
不太懂为何不能稳压,可否详细解释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际仿真是1%~100%负载只有0.2V的波动”
对呀!我前面已经说过:“输出大体是Vcc减去两个PN结压降”。V ...

懂你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还想给FLASH供电用,2.7V~3.6V,暂时没有做到,可能还需要加管子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电流。
如果需要较大电流,考虑LM317之类芯片。
如果需要电流不大,考虑TL431之类芯片。
此外,可用的芯片还有很多。
这些芯片价格不算贵,但稳压性能比首帖图要好得多。

网友D:
负载变大,电压会变小,这个在轻载下勉强还能用,
Ucb被二极管钳位,电流增大Ucb增大,Uce增大,输出减小

哪里来的什么Ucb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电流。
如果需要较大电流,考虑LM317之类芯片。
如果需要电流不大,考虑TL431之类芯片。 ...

电流不大于20mA,节省成本就想不用稳压块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变大,电压会变小,这个在轻载下勉强还能用,
Ucb被二极管钳位,电流增大Ucb增大,Uce增大,输出减小 ...

分析有道理 但我在输出50mA测试也还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大于20mA,节省成本就想不用稳压块之类的

你知道431多少钱一颗吗?实在不行稳压管加三极管总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431多少钱一颗吗?实在不行稳压管加三极管总成吧。。。

我们的产品节省几毛都是大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大于20mA,节省成本就想不用稳压块之类的

“我们的产品节省几毛都是大成本”
如果是为节省成本,那么首帖电路可用。当然,成本节省了,代价也必须付出,那就是电压不够稳定。

网友F:
不太懂为何不能稳压,可否详细解释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为何不能稳压,可否详细解释之。

我说的是可以有0.2V的波动,算是输出稳定,比串联一般二极管降压效果要好。但是原理也还是没有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