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VDS波形问题

楼主(2016-12-14):
波形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开关电源导通时有大概100V的反向电压

楼主:
说明下 其实是测试的是漏极和PGND的电压,因为该芯片源极在内部,这个负电压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这个解释的书实在太多了

漏感起主要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的书实在太多了

看错了,他问的不是尖峰电压
问的是负电压,
八成是示波器设置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他问的不是尖峰电压
问的是负电压,
八成是示波器设置错了 ...

。。。

呵呵  大版主斧正

探头和示波器可能都没有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他问的不是尖峰电压
问的是负电压,
八成是示波器设置错了 ...

但是我同样设置测试两款电源,一个好的 一个有负电压。主要区别,这个芯片源级在内部,测试的波形是漏极对地,和漏极对源级应该有区别

网友C:
最低点是开关管ON的状态,怎么也不能是负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点是开关管ON的状态,怎么也不能是负压啊。。。。。

嗯 不知道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