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帮我看下这个电路、关于整形和光耦的

楼主(2016-12-14):
输入为220V,50Hz的交流电,在光耦的Vo端输出的是50Hz脉冲宽度为22us的矩形波,调节R6可以调节脉冲宽度。更换为24V,50Hz交流电时,将R1、R2,R8,R9更换为2.7k,同样可以实现。    现在想问的是以下几点:                                                             1、该电路是如何产生矩形波的?                                                               2、R6为什么可以调节宽度?
                                3、Q1工作在饱和状态?是做开关使用吗?
                                4、R3、R5、R7起到什么作用?
                                5、R1、R2,R8,R9的值是如何确定的?
   本人底子不是很好,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该电路是如何产生矩形波的?”
最好说“该电路是如何产生窄脉冲的?”
产生窄脉冲是因为C1存在。

网友A:
“R6为什么可以调节宽度?”
R6可以调节脉冲宽度,但调节范围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是如何产生矩形波的?”
最好说“该电路是如何产生窄脉冲的?”
产生窄脉冲是因为C1存在。 ...

嗯,是的,能详细说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能详细说下嘛?

D2两端近似稳定直流。
交流负半周期,Q1显然没有集电极电流,光耦也不工作。交流正半周期开始的短时间内Q1导通,电容E1经R3、光耦和电容C1放电,光耦二次导通。但C1容量不大,放电很快结束,光耦二次关断。此后Q1导通也不会使光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两端近似稳定直流。
交流负半周期,Q1显然没有集电极电流,光耦也不工作。交流正半周期开始的短时间内Q ...

那R6能调节宽度是因为,阻值越大导致电流变小,C1充电时间变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R6能调节宽度是因为,阻值越大导致电流变小,C1充电时间变长?

R6之所以能够调节脉冲宽度是因为R6对光耦一次分流,改变了C1的充电时间。不过,R6改变脉冲宽度的范围很有限。即使R6无穷大,电流也是要通过R3的。而R6电阻值太小则光耦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