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机驱动电路在低温环境下的表现

楼主(2016-12-14):
如图所示的小功率(10W)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J5接电机,R8左侧连STM32单片机的PA1,VSS和GND之间有个10毫欧的电阻。在室外大概0℃的环境下发现,启动电机的时候电机转一下就停了,测PA1电平为低电平(程序上设置为高电平)。拔掉电机断电重启PA1的电平状态就正常了,再插上电机电机又会转一下PA1又无法输出高电平了。感觉像是单片机IO保护了,但是干扰怎么来的呢?(该电路在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正常的

楼主:
救命啊,我是真搞不定了。

网友A:
电机的两条线套个磁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复位了,単片机的电源用延迟断电的,例如加大滤波电容用耒儲电。

程序没有复位,调试的时候能看见程序在跑,其他功能是正常的

楼主:
真愁死了,今天7℃故障又不重现了。

楼主:
我已经做了一百多套板子了

网友C:
你这个是单片机的电源芯片的输入与电机的24V电源用的是同一个24V电源,是电机的启动产生电压降落,使得单片机的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压也跌落,这个跌落时间一长,单片机会复位。单片机的电源芯片的输入与电机的24V电源要在电路上用一个二极管隔离,同时加大单片机的电源芯片的输入滤波电容量,使得电机的动作不产生单片机的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压瞬间下降,从而不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C:
为什么温度低容易复位,而温度高不容易复位,电机的启动电流跟温度有点关系。其他条件一样,温度高的启动电流小点,Ist=(Un-Ea)/Ra,Ra与温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温度低容易复位,而温度高不容易复位,电机的启动电流跟温度有点关系。其他条件一样,温度高的启动电 ...

我用手暖一暖单片机就工作正常了,我现在怀疑我程序上有bug,因为我有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单片机的电源芯片的输入与电机的24V电源用的是同一个24V电源,是电机的启动产生电压降落,使得单片 ...

单片机复位也不应该控制让单片机的IO失效呀,我现在怀疑我程序上有bug,因为我有过流保护。

楼主:
搞定了,就是过流保护程序那块滤波时间不够,昨天调试的时候看错变量了以为不是过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