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关于LM358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6-12-14):
请教下如图,1.通过调可调电阻R9可以使VOUT端电压变化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2.MOS开启后VOUT端电压是不是就是前级整流后的电压

网友A:
1.通过调可调电阻R9可以使VOUT端电压变化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LM358和MOS管均为线性工作。此电路是典型的串联线性稳压电路。

2.MOS开启后VOUT端电压是不是就是前级整流后的电压
前面说了:MOS是线性工作,不存在“导通”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VOUT端电压是不是就是前级整流后的电压”问题、

网友B:
用LM358,电源电压12V是不可能在输出得到30V的哦。。。。。

网友C:
431是给运放一个基准电压,调节R9就是调节运放基准电压,基准变了运放比较器翻转的电压就变了,从而使输出电压输出不同值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输出电压的大小根据mos管的导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