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讨论] 【与金升阳的2016】有一丝郁闷!

楼主(2016-12-14):
前几日,甲方客户去某地出差,是我设计的一款轨道交通行业某部分上面的控制卡。
上面用到了金升阳提供的4款元器件:
这里简写一下吧,因为我也记不住完整的型号了。
4款元器件是:

DC/DC_110/24

DC/DC_24/05

485自动切换的模块

以及一个适用于485的抗浪涌模块。

客户也是需要铁路部门来给予时间安排,方可进行数据的回调与上传,以便分析。

接口是 485输出。

PC端是 CH340+485自动切换的模块.

在深夜两点多,被客户打电话叫醒了,说连接不上通讯。

搞得我也比较郁闷,恰恰客户的工程师只有一种USB转485,也就是自己做的这款。

一直没联通。但是之前,是屡试不爽的。问题并没有找出来出在哪里,一直怀疑是USB的驱动能力不行造成的。

后来与客户协商,去电脑城采购一条USB转485的数据线。

后来也没有测试,因为客户说对方暂时不给时间安排测试了。只能等到以后。

在这里感到很郁闷。

下周,再去客户公司做一次实验,重新验证一下几种连接线以及通讯未能匹配成功的原因。

借此机会,将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此贴不要沉下去!

谢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
@21ic小管家

谢谢!如果可以,请给予支持!

网友A:
亲,我记得这个问题您已经有发帖问过我们,我们FAE同事也已经做了解答了噢~~~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FAE高工:020-38601850-8833

网友B:
建议买力特的的usb串口线(ftdi芯片驱动的),再串口转485,ch340质量不怎么样
或者力特有ft芯片直接usb转485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我记得这个问题您已经有发帖问过我们,我们FAE同事也已经做了解答了噢~~~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FAE高 ...

您好,

这个问题,我的确是发过帖子。现在看到了这个,想综合性的发一下。而且,在本周六,我将会去客户那里做一个实验,有3种不同的USB转485.到时候我会一起总结一下,然后和贵司高工联系,请他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另外,今年2016年,金升阳的产品也多多少少用过好几批了。对于金升阳的产品,还是很值得信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个问题,我的确是发过帖子。现在看到了这个,想综合性的发一下。而且,在本周六,我将会去客户 ...

楼主:
@mornsun

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客户那里。
终于搞明白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需要在这里重申一下,或者不必解释,这个**没有批判金升阳公司产品的意图。

问题的根源是这样的:
1 我送给客户的485接口有交叉和直连,结果是如果485线的A,B接反之后,即使调换过来,同样也不能使用了,只有断电之后,重新匹配通讯,重新给电才可以。
2 上位机软件的使用上,如果客户使用笔记本的触摸板,就会造成N次的连击,也会造成处理器读取数据出现问题,而使用鼠标,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以上两点,便是问题的结症所在。

楼主:
另外,重新问一下,金升阳公司会开发无极性的485通讯模块吗?

@mornsun

网友C:
无极性的485的IC还是比较好用的!

可以避免出现AB错乱之后 需要设备断电的问题!

希望金升阳可以开发这样的模块。

网友C:
另外 现在无极性的都是电网标配的了吧?

楼主:
是啊!

后来才知道,如果选择了无极性的 485,便可以避免很多这样的麻烦了!

网友D:
学习了!

感谢分享。

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注意一下。

尽量选择无极性的 485芯片。

网友E:
一般都是直接USB转换芯片。

网友E:
楼主的这个传输速度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重新问一下,金升阳公司会开发无极性的485通讯模块吗?

@mornsun

我这边咨询一下我司相关技术人员,稍后给您回复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咨询一下我司相关技术人员,稍后给您回复噢~

好的!

谢谢!

网友A:
我们好像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产品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好像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产品规划,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