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OC 3.2 修改引脚配置

楼主(2016-12-14):
我现在使用STM32 PMSM FOC 3.2库,请问如何修改引脚配置? 我想使用SPI口,原DEMO没有开通,使用PB3 PB4 PB5,我用的是WEB版。

网友A:
直接用STM32cubeMX不可以配置吗

网友B:
用STM32cubeMX不可以, 因为这个 FOC 库是基于外设库的.
改动稍微有点大.

楼主:
谢谢!无法修改,看来只能找ST了。

网友C:
用STM32cubeMX不可以

用STM32cubeMX也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D:
这几个脚和TIM相关的,除非配置到其它TIM相关脚,要是都被占用了,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