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压跌落问题

楼主(2016-12-14):
请问有没有遇到由于芯片供电引脚处的104电容引起电源跌落的,
1、做SPI FLASH的电源控制时,加了104的电容在开启flash供电瞬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电压跌落,导致单片机复位,从而出现异常。
2、用CC2530做红外热释电人体感应的时候,在CC2530电源供电处的电容引起电源跌落,这个和程序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去掉104这个电容后就没有电源跌落现象了。电容位置如图1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奇葩问题吗?

网友A:
估计是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别的原因

现在没有找到其他的问题,就算只有一个芯片加上104都会出现电压跌落,现在是把104取了不接,电压就不跌落了

网友B:
IC电源都要求最好加104电容的,应该是其它问题

楼主:
没有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电源都要求最好加104电容的,应该是其它问题

现在查不到原因啊,以前的程序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换成新程序后就不行了,我怀疑和程序有很大关系,但是程序又不是我做的,有些不是很了解。新的程序存在一个大约5s的定时,在定时达到时功耗会增加,这时会出现很严重的电压跌落,但是把104去掉就没事了,奇怪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找到其他的问题,就算只有一个芯片加上104都会出现电压跌落,现在是把104取了不接,电压就不跌落 ...

这个实验现象可多次重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现象可多次重复吗?

是的哦,可以说是必现,纠结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哦,可以说是必现,纠结得很

既然不加104工作正常那就不加了,产生原因继续观察。

网友C:
所有板子都是吗?把104焊接到4.7u的地方试试。焊接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板子都是吗?把104焊接到4.7u的地方试试。焊接的问题吧。。

换了几个板子都是哦,104和4.7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板子都是吗?把104焊接到4.7u的地方试试。焊接的问题吧。。

焊接不应该有问题,都是机贴的,
换了个位置测试还是一样的哦

网友D:
电容的PCB位置和测试跌落的位置都具体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PCB位置和测试跌落的位置都具体在哪里。。。。。

就电容两端哦

网友D:
给个PCB截图吧

大概说明一下

网友E: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F:
确认器件没焊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接不应该有问题,都是机贴的,
换了个位置测试还是一样的哦

sorry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把4.7和0.1都焊接到4.7的位置,两个叠加起来;让0.1的位置空着。要是非常确定没有焊接问题就不用这样做了。

网友G:
2个字节

网友H: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I:
不是楼主表述有问题,就是测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楼主表述有问题,就是测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原理 的电容布局也不太好,   应该布在  到设备路上, 而不是,成为后备电源 ...

什么意思,电源就是通过这个电容到的IC,而且是靠近IC 的

网友J:
应该是测试问题,104的电容才多大啊,不会引起电压的跌落。电压跌落,说明跌落瞬间有大电流通过,你可以在输入端加个电感先测测看

网友K: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我是用的电池供电,电池过来还有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做缓冲
测试中发现,470uf的电容对电压跌落没有影响,加这个电容是为了在大功率板子上保证脉冲大电流的供应

网友L(2017-02-10):
我想:我一定是登上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