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77烧录问题

楼主(2016-12-14):
刚刚接触PIC,老师给了以前自己做的板子给我当学习板。我找了简单的代码用PICkit3尝试烧录,外部供电。5V左右的时候
目标发现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7ff
配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2fb8  收到数值:3fff
编程器件失败

3V左右的时候
目标发现
Target device PIC16F677 found.
器件ID版本 = 1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7ff
配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2fb8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另外在烧录时提醒说连接一个3.3V的器件时选择一个5V器件会在检查器件ID时造成损坏,这有影响么?
求大神们解惑

网友A:
另外在烧录时提醒说连接一个3.3V的器件时选择一个5V器件会在检查器件ID时造成损坏,这有影响么?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没有影响。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烧录时提醒说连接一个3.3V的器件时选择一个5V器件会在检查器件ID时造成损坏,这有影响么?
这种情况 ...

那前面烧录失败你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前面烧录失败你知道什么原因么

不知道

网友B:
能识别芯片型号说明连线基本正确,有两种可能,1是你的电线接触不好,有时连有时不连,另外也有可能是你的KIT3 固件 不对,通常发生在你们用MPLAB X 和 MPLAB 8.92或以下版本 混合使用的时候发生。
第一种情况请检查连线,第二种情况请使用 MPLAB X 附带的 MPLAB IPE v3.00 来更新 固件,在里面重新选择一种不同系列的芯片即可自动更新。

网友C(2019-10-22):
楼主 最后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D:
楼主的老师使用的芯片也够老的  感觉老师可以联系microchip使用新的器件教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