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纽扣电池额定输出电流的提高问题?

楼主(2016-12-14):
各位朋友好哇,我最近做无线通信时,需要设计一个电路。初步采用3.7v纽扣电池供电,但是纽扣电池因为内阻大,正常连续工作时输出电流比较小,一般只有几mA左右。但我电路大概需要50mA的输出电流。那么我采用稳压芯片,比如LM1117之类的,把3.7v稳压到3.3v的话,因为稳压芯片上说输出电流可达几百mA,但是纽扣电池本身是不能输出那么大电流的啊,那么通过稳压芯片能够提高我的输出工作电流吗?谢谢各位赐教啦!

网友A:
稳压块是线性的,输入多少电流,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B:
换电池吧

网友C:
如果50mA只是时间很短的脉冲,那么可以用一个大电容。否则只能换另一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50mA只是时间很短的脉冲,那么可以用一个大电容。否则只能换另一种电源。 ...

恩恩,谢谢啊,我又看下了,应该只能换电池了,我发现3.7V纽扣锂电池输出电流基本都很小,但是有些3.7V圆柱形锂电池的输出电流就能比较大,这是因为形状结构不同,而内阻不同,从而3.7V圆柱形锂电池输出电流可以达到比较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块是线性的,输入多少电流,输出多少电流

恩恩,谢谢啦,稳压芯片确实不能增大电池本来的输出电流。

楼主:
恩恩,谢谢啊,应该只能换电池了,我发现3.7V纽扣锂电池输出电流基本都很小,但是有些3.7V圆柱形锂电池的输出电流就能比较大,这是因为形状结构不同,而内阻不同,从而3.7V圆柱形锂电池输出电流可以达到比较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啊,我又看下了,应该只能换电池了,我发现3.7V纽扣锂电池输出电流基本都很小,但是有些3.7V圆 ...

那是因为那个电池本来就是给小电流应用设计的。。。。。

网友:
换电池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为 了学习 用它 到无所谓。。。。有时候项目都会提很多限制。比如重量 体积要求。。。如果客户或者环境要求必须使用 纽扣电池。。呢?还有别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D:
我插一句 用纽扣电池供电的 一般是低功耗应用,不用经过LDO 或者DCDC 直接给芯片供电,
至于发射瞬间大电流,并接电容即可
再加个1117,是行不通的 。

网友E:
具体什么样的无线通信? 短时间通信, 大部分时间休眠的话, 象楼上说的, 加个大电容缓冲一下就可以了, 2032短时间还是能输出几十mA的.

如果要长时间连续通信, 必须换别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什么样的无线通信? 短时间通信, 大部分时间休眠的话, 象楼上说的, 加个大电容缓冲一下就可以了, 2032短 ...

谢谢你啊!我使用MSP430F149+CC1101开发无线通信。CC1101发射状态电流大概有17mA左右,加上MSP430F149的工作电流1mA,没有使用其他外设了。以后肯定是要开发低功耗的。但是现在的话还是准备能够1S采集发送接收数据。现在看来采用纽扣电池供电不可行,我准备换成圆柱形3.7V锂电池。这样的话输出电流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插一句 用纽扣电池供电的 一般是低功耗应用,不用经过LDO 或者DCDC 直接给芯片供电,
至于发射瞬间大电流 ...

谢谢你啊!我使用MSP430F149+CC1101开发无线通信。CC1101发射状态电流大概有17mA左右,加上MSP430F149的工作电流1mA,现在看来采用纽扣电池供电不可行,我准备换成圆柱形3.7V锂电池。这样的话输出电流是足够的。但是我用到了AD采样,需要稳定的电压,不然锂电池供电电压会慢慢下降的。请问一下版主,对圆柱形3.7V锂电池用3.3V稳压芯片可以吗?

网友D:
找颗低功耗的 LDO 可以的

网友F:
看见客户的板子过来,电池并联了个1法拉的电容,,要不你也并个

网友G:
电池的最大输出规格书都会有明确标识,通常对一些大脉冲时间比较短的加电容可以改善下,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主要还是换电池

网友H:
如果电流负载加持时间超过电容放电时间也是无济于事,需要计算,需要设计,而不是简单的加。

网友I(2018-05-03):
50mA只是时间很短的脉冲,那么可以用一个大电容。否则只能换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