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solder 和 paste层的问题

楼主:
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paste就是我们拿到板子时候的银白色焊盘。
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说负片输出。
银白色焊盘应该solder,后来就傻傻分不清楚了。
希望前辈详细讲清楚一下,感谢!

到底哪一个是我们从厂商获得板子后可以焊接的银白色焊盘。
图片中是已经制作的板子,焊盘是没有连接在一起。
是因为对方帮我修改了的吗?

top  (154.27 KB )

top paste

top paste

top  (154.97 KB )

top solder

top solder

网友A(2016-12-20):
阻焊层:solder ,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因为它是负片输出,所以实际上有solder 的部分实际效果并不上绿油,而是镀锡,呈银白色!
助焊层:paste ,是机器贴片时要用的,是对应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的,大小与toplayer/bottomlayer层一样,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solder ,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因为它是负片输出,所以实际上有solder 的部分实际效果并不上 ...

懂了,谢谢。
请问一下,上面图中封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
请问一下,上面图中封装是不是有问题?

没问题啊,solder就是比paste大一圈

网友B:
solder是负片,有线或者“覆铜”的地方是掏空的,也就是阻焊层上没有绿油,开窗的。
paste也是负片,同理。是用来做钢网的,钢网开孔处会刷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solder就是比paste大一圈

您不是说solder负片输出是镀锡,银白色那一块。
上面的封装的solder层,引脚都挨在一起了。
应该是有问题吧?
是不是厂商帮忙改了制的板子引脚,所以拿到的板子上引脚才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不是说solder负片输出是镀锡,银白色那一块。
上面的封装的solder层,引脚都挨在一起了。
应该是有问题 ...

solder层是阻焊层。你看到的那些连在一起的,是开窗,也就是没有阻焊层(绿油)的,这是正常的,否则你焊盘怎么焊接?另外,你第一张那样的,管脚之间是有“阻焊桥”的,也就是管脚之间也有“绿油”,这样管脚不容易在焊接中粘连。而你看到第二张的solder层开了一片,连在一起的,是因为你的管脚焊盘间距太小导致,PCB厂无法做出阻焊桥,到时候你的管脚之间是没有绿油的,焊接时可能容易焊连。
我知道的我们用的某板厂的加工能力是7mil,所以我现在做封装时,都保证管脚间距在8mil以上,以保证能做出阻焊桥,哪怕有些封装把焊盘做得窄一些也这么做。一般遇到无法做出阻焊桥的情况,负责任的板厂会和你沟通,问是否给你把焊盘削窄。有的索性直接就给你削窄了。要是不负责任的,直接按你的参数做,可能就没有管脚间的阻焊桥,直接开通窗了。这里说的7mil是指的原件层的焊盘间距,不是solder层看到的那“一片”,因为制板时板厂可能会某些参数有所调整,所以有时候你的板上solder层连成一片,但如果焊盘间距合适,板厂可能会给你调整成有阻焊桥的。具体数据,还要和你用的板厂核实。
另外,管脚间的阻焊桥的加工能力,跟阻焊颜色也有关系,因为不同颜色的阻焊层的材质不同,其能做阻焊桥的最小尺寸也不同。一般黑色的会要求严格一些,我上边说的那个板厂的7mil下限也是针对黑色来说的,因为我们的某些板子会做成黑色。所以,如果对颜色有特殊要求的,也要及早和板厂沟通,要来板厂的加工能力参数,作为做封装和layout的指导。

网友C(2017-02-14):
solder是负片输出
但是paste是正片输出吧,做PCB板边缘的一条接地的金属带经常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