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电机驱动参数问题

楼主(2016-12-14):
在DSP电机驱动程序中,BASE_FREQ是计算BaseRpm和SpeedScaler关键参数,那么BASE_FREQ如何确定?

按照注释表述BASE_FREQ是基础的电频率?如何理解
网上也有人说BASE_FREQ = 极对数*50HZ,这对不对?

网友A:
这个好象理解不透, 如果要跟 50Hz 联系起来, 那也应该是 50Hz / 极对数  有个机械频率

我认为, 这是一个来自电机的参数, 是电机设计的时候, 使用的工作频率的参数.
由于工频的原因, 通常在 50-60Hz, 但是现在新型变频电机的设计频率在不断提升, 以提高功率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