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ADC连续采集11路模拟信号,并由DMA传输到内存

楼主(2016-12-14):
描述:用ADC连续采集11路模拟信号,并由DMA传输到内存。ADC配置为扫描并且连续转换模式,ADC的时钟配置为12MHZ。在每次转换结束后,由DMA循环将转换的数据传输到内存中。ADC可以连续采集N次求平均值。最后通过串口传输出最后转换的结果。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url=]//[/url]这个头文件包括STM32F10x所有外围寄存器、位、内存映射的定义

#include "eval.h"             //头文件(包括串口、按键、LED的函数声明)

#include "SysTickDelay.h"

#include "UART_INTERFACE.h"

#include <stdio.h>

#define N   50           //每通道采50次

#define M  12            //为12个通道

vu16 AD_Value[N][M];   //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vu16 After_filter[M];    //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

int   i;

/*GPIO管脚的配置

选用ADC的通道0 1  2  8 9  10  11 12  13  14  15,分别对应的管脚为PA0 PA1  PA2  PB0 PB1  PC0  PC1 PC2  PC3  PC4 PC5

串口使用USART1其中TX为PA9,RX为PA10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因为USART1管脚是以复用的形式接到GPIO口上的,所以使用复用推挽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A0/1/2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B0/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C0/1/2/3/4/5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 系统复位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Set 2 Latency cycles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 cloc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2 clock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1 clock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PLLCLK = 12MHz * 6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          //Enable 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Wait till PLL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elect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source

     /*使能各个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各个管脚时钟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6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使能DMA传输

       }

  }

楼主:
/*配置ADC1*/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ADC1 configuration------------------------------------------------------*/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外部触发转换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M;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1,ADC通道x,规则采样顺序值为y,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8,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9, 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 7,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 8,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 9,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3, 10,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4, 1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5, 1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 开启ADC的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 Enable ADC1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复位指定的ADC1的校准寄存器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1复位校准寄存器的状态,设置状态则等待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指定ADC1的校准状态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指定ADC1的校准程序,设置状态则等待

}

楼主:
/*配置DMA*/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ADC1  DMA1Channel Config */

       DMA_InitTypeDef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_Value;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SRC;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N*M;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

//配置所有外设

void Init_All_Periph(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ADC1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9600);

       }

楼主:
/*获取ADC的值,将二进制换算为十进制*/

u16 GetVolt(u16 advalue)

  {

   return(u16)(advalue * 330 / 4096);   //求的结果扩大了100倍,方便下面求出小数

  }

/*求平均值函数*/

void filter(void)

{

     int sum = 0;

       u8  count;

     for(i=0;i<12;i++)

      {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AD_Value[count];

          }

          After_filter=sum/N;

         sum=0;

      }

}

楼主:
int main(void)

    {

        u16      value[M];

       init_All_Periph();

       SysTick_Initaiz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启动DMA通道

       whil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传输完成否则第一位数据容易丢失

        filter();

               for(i=0;i<12;i++)

                {

                 value[i]= GetVolt(After_filter[i]);

                printf("value[%d]:\t%d.%dv\n",i,value[i]/100,value[i]%100) ;

                 delay_ms(100);

                }

               }

   }

总结

该程序中的两个宏定义,M和N,分别代表有多少个通道,每个通道转换多少次,可以修改其值。

曾出现的问题:配置时钟时要知道外部晶振是多少,以便准确配置时钟。将转换值由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时,要先扩大100倍,方便显示小数。最后串口输出时在printf语句之前加这句代码,防止输出的第一位数据丢失: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网友A:
能详解DMA工作原理吗?不太了解DMA,只知道是不用CPU而直接存速度快点,1usADC+115.2us串口,用不用DMA还不是一样差不多速度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解DMA工作原理吗?不太了解DMA,只知道是不用CPU而直接存速度快点,1usADC+115.2us串口,用不用DMA还不 ...

DMA是个数据搬运工具,不需要CPU参与。